Rx580测试报错的问题

楼主(2021-05-03):
显存测试是pass的,但用quickmfg指令测出来这个报错,是啥意思?
显卡目前进系统不停的闪,黑一下亮一下。
谁看的懂这个报错?求助。

网友:
显卡问题先不用加助焊剂干核心,后跑测试看看

网友:
此问题已搞定,刷了个BIOS,跑出来错误了。上图

网友:
大撒大撒大苏打来到拉萨

网友:
这个只有大神看的懂 来个大神分析下

网友A(2021-07-01):
AK403代码这个提示了A0显存问题,STD003/004/005等代码要分通道测试才能方便出来那个显存坏了。

网友:
試試核心供電吧,說不定有一項掛了

网友:
请教AG020.010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K403代码这个提示了A0显存问题,STD003/004/005等代码要分通道测试才能方便出来那个显存坏了。

怎么分通道测试能详细讲解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分通道测试能详细讲解下吗?

./agt -mcchannel=A0A1
                               =B0B1
                               =C0C1
                               =D0D1

网友:
软件目录下有pdf格式使用说明,看一下就清楚了,e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gt -mcchannel=A0A1
                               =B0B1
                               =C0C1
                               =D0D1

我有一块rx580的8g的双面尔必达显存,跑鲁大师花屏,gpu-z显示gpu频率300到900来回跳正常扫都pass,我把显存频率超到1900,扫出来c1报错,我把正反两面的c1都换了还是报错,是我换错显存了吗?我换的是正反两面的倒数第3个。还有显存有问题会不会影响到gpu的频率拉低它?

网友:
您尝试使用 A1 检查,如果不是,则使用 A0,因为此通道上报告错误

网友:
帅哥,quickmfg.  这个命令有什么用?报的错误好像都没有显示哪个显存错误?怎么才能像memfa一样显示出来哪个显存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