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80c通道全部报错开机黑屏

楼主(2021-05-03):
rx580 c通道全部报错 开机黑屏
哪位老哥有碰到过吗,换了两个显存不行,后来测量显存复位reset电压只有0.8v,看图纸是过几个电阻,gpu发出来的,电阻没有开路,两端基本都是0.8,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这种一组全部报错的,对比正常的显存,周边打值。一个个的量。一般都会修好。还有一种可能,就可能是核心了。

网友:
先不加料煮显卡芯片再说

网友:
这里有5代显存定义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