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3V-R1.1检漏,附上图纸和位置图

楼主(2021-05-03):
拿到板子,触发不显,测到内存没SPD电压,找到图纸找到保险电阻MR17损坏,一坨锡搞定,如下图:

这是它的图纸和位置图,分享给大家:

网友A:
神奇的一坨锡大法重现江湖!另外问一句要是一坨耙耙能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奇的一坨锡大法重现江湖!另外问一句要是一坨耙耙能行么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下次你拉一坨试试啊

网友B:
一坨锡后还是洗洗看的舒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坨锡后还是洗洗看的舒服点。。。

没洗就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奇的一坨锡大法重现江湖!另外问一句要是一坨耙耙能行么

没洗干净

网友C:
我觉得还是接上保险电阻好,万一电流增大就烧内存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接上保险电阻好,万一电流增大就烧内存条了。

然后再修内存条,又是一单生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奇的一坨锡大法重现江湖!另外问一句要是一坨耙耙能行么

吃点锡焊在拉,也不是没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接上保险电阻好,万一电流增大就烧内存条了。

当时客户较多,没时间,就草率了

网友D:
我下载了,图纸报错,显示不了文字,麻烦重新上传一下,点位图没问题

网友:
应该把一坨锡列入第四把斧

网友:
没有图纸能成功检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下载了,图纸报错,显示不了文字,麻烦重新上传一下,点位图没问题

看一下你的pdf阅读器是不是有问题,重新下一个pdf软件试一下

网友:
找到SPD问题就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