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PT主板的3V对地只12欧

楼主(2021-05-03):
如题,今天从同行那捡到块修不好的主板GA-G41MT-S2PT-2.1,如图

一打电源端口阻值,发现3V3对地只12欧,拆了电容,没有用。干脆上电试试,结果3V3却正常。但是不跑马,测了内存电压有。
时间不早,明天再说。

网友:
今天查了,电压都正常,就是没时钟。时钟芯片RTM875T-587第十脚EN电压为3V3正常,测14M频率,晶振的两脚电压一个1V7,一个0V38,只有0V38脚有波形。各输出脚0V测量无波形。开始以为晶振坏了,换了个故障一样。看来只有芯片坏的可能性大了。换了正常。

网友A:
LZ最边上PCI槽上插的是个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最边上PCI槽上插的是个啥啊?

打值卡啊,方便测量时钟复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