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系统安装

楼主(2021-05-04):
分区了是不是格式化了所有的硬盘?
硬盘

网友:
分区后对你所分区将全部格式化

网友:
分区格式化才能认到各盘符,如不格式化就认不到分区

网友:
只是删除一两个分区就不会,只会影响改变的分区,全部重新分区就会

网友:
分区把文件分掉了吧,有办法找回的

网友:
记得备份文件,不然又麻烦的

网友:
先分区再格式化

网友(2021-07-24):
分区之后必须格式化才能用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