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一台设备上的液晶屏,正常的时候屁事没有,显示一切正常,抽风时,显示图中的样子...

楼主(2021-05-04):
一台设备上的24064液晶屏,正常的时候屁事没有,显示一切正常,抽风时,显示图中的样子,刚开始以为插针接触不好,补焊也无效,屏坏??驱动坏?

网友:
两种可能都有。还有硬件坏的可能也有

网友:
对比度调节电位器接触不良?

网友A:
板子如果只给vcc的话正常显示状态是什么有懂得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子如果只给vcc的话正常显示状态是什么有懂得不?

看情况像是对比度太深了,把字符掩盖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情况像是对比度太深了,把字符掩盖掉了!

目前是未连接主机,只对屏供电,没见过正常的屏只对vcc加5V电压显示什么,您知道吗?

网友:
要量一下屏工作中和待机的电压对比!先排除是不是电压不稳引起的

网友:
驱动坏的可能性大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比度有可能,背面电路拍下。

网友B:
单独屏加电一般不会显示这么深的对比度只有淡淡的变色,拍完整图片看看吧!屏接口应该是20针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独屏加电一般不会显示这么深的对比度只有淡淡的变色,拍完整图片看看吧!屏接口应该是20针的吧?

是21针的,查度娘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独屏加电一般不会显示这么深的对比度只有淡淡的变色,拍完整图片看看吧!屏接口应该是20针的吧?

整体图片

网友:
四脚为对比度调节 查下四脚回路 或四脚对地接个10K电位器试试 量下电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