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41UV偶尔可以开机

楼主(2021-05-04):
   接到一台ASUS A441U  版号X441UV 2.1 描述说开机在关机就要等5分钟才能开机 拿到手确实差不多这样 刚开始都可以开 测多几次就不可以了。

   下面开始维修 开机触发到0.2 然后测全板供电  发现只有CPU电压没有出来 先刷个bios 发现故障还是一样    然后找到CPU管理芯片 发现供电开启都正常了 想想既然这样可能还有条件不满足或者满足条件不发出 找到PWROK和SYS_PWROK 在EC的103和104脚测都有3.3V PWROK都正常了 后面找到桥的24晶振 发现也起振了 又测bios的引脚 波形都是正常的 一步一步往下测 最终发现CPU没有发出SVID 要么CPU虚汗了 要么就是CPU有问题了 或者还有其他问题没找到 不管了 先加焊试试看 加焊了之后测试开机都可以 等半个小时在测试也可以 过了一晚 第二天再开机都可以  到此维修结束 总结:CPU虚焊导致的开机在关机就要等一段时间才可以开机。

网友:
CPU桥一体的 就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找到原因,不错的一次学习

网友A:
这种容易返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容易返修的吧

现在测试正常

网友:
发热量大不大

网友B:
     大神求救一下,手上有台8代单U,无CPU供电,PCH_PWROK SYS_PWROK 都有3.3V,24M晶振没有起振,晶振一套都换了,这种可以判断是U坏不? 由于没有点位桥的小模块供电不是特别好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求救一下,手上有台8代单U,无CPU供电,PCH_PWROK SYS_PWROK 都有3.3V,24M晶振没有起振,晶振一 ...

我不是大神 其他供电都正常吗  PG也OK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求救一下,手上有台8代单U,无CPU供电,PCH_PWROK SYS_PWROK 都有3.3V,24M晶振没有起振,晶振一 ...

内存VTT有了吗

网友(2021-06-30):
感觉华硕的做工越来越烂

网友:
谢谢楼主 还没修到过

网友:
SVID必须闪波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