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快来

楼主(2021-05-04):
Am4 b350板子,无限重复跑码07,bios已经刷了五次
Svt 1.68
Svd 1.83
Svc 1.65
其他电压都正常,有时钟和复位
请问这三个电压是不是应该一样?
顺便问一下这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
4924这个八脚

网友:
我也是来看看如何处理的

网友A:
刷完bios要清下cmos。其实主板都提示你了07就是让你清cmos

网友B:
AM4脚座坏的多,会拆的话,盖子拆开看看;
还有,这种板子BIOS有不兼容的,并不是由高向下兼容

网友:
那个应该是复合MOS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完bios要清下cmos。其实主板都提示你了07就是让你清cmos

清了,电池都没有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4脚座坏的多,会拆的话,盖子拆开看看;
还有,这种板子BIOS有不兼容的,并不是由高向下兼容

刷了低版本,诊断卡跑到00了还是不行

网友:
那就往内存与CPU之间慢慢量吧

网友:
各位等我的好消息吧

网友:
碰掉三个电容

网友:
还在那里刷bios呢

网友:
电容补上了,还是不行

网友:
换BIOS,要么就换南桥

网友:
量下cmos电池电压,至少要2.7v以上才正常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M4脚座坏的多,会拆的话,盖子拆开看看;
还有,这种板子BIOS有不兼容的,并不是由高向下兼容

请教一下,他是怎么个坏法?是指座子虚焊还是指CPU针脚接触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他是怎么个坏法?是指座子虚焊还是指CPU针脚接触不到。

针脚被插坏,盖子揭开就看的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他是怎么个坏法?是指座子虚焊还是指CPU针脚接触不到。

还有,am4第一次开机是很慢的,你刷cpu对应bios后多等会,别看跑码,你们的码卡不会跑码的,就是显示00,这种要跑码必须用转接线接TPM上才行

网友:
AMD的zen架构集成度很高,主板上的南桥已经不负责开机信号了,全在CPU里面,主板接手信号很靠后

网友:
解决了,是c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