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TCL B48A858U开机屏闪故障

楼主(2021-05-04):
故障现象为,开机后蓝屏、模拟信号底噪背景下不会闪屏,只要一出现图像包括USB界面、HDMI盒子界面或者点击主页键进入主页视图,快则马上就会闪屏,慢则等好一会才回出现。暂时检测到,滤波389V不跳变正常,12V有11.3v并且不变,3.3V正常。48V二极管正极电压为46左右,闪屏时在46V-50V跳变,正负极正常时压差10V,闪屏时20V,灯珠大致看了一下没有发黑,请问大家可不可以指教一下。
https://www.jdwx.info/page-789762.html这是我找的电路图

网友:
先查电源有无问题,再查背光板有无问题。

网友:
首先你好弄清楚,到底是没有背光,还是供电不稳定。
思路,找个机顶盒,在别的显示设备上打开一个有音源和图像的节目。然后把这个信号线接到电视上。原则上,只是背光问题的话,声音是一样会有的。如果声音正常,从屏后面观察有无背光。无背光,就拿手机手电筒去照射屏幕,看下是不是隐约有图像。
想直接确定是不是背光问题,网上有专门测试灯的设备。修这种东西,一定要懂电路,非专业不要去检修,里面是有高压的。

网友:
有背光的,起码蓝背景和蓝背景下进入设置界面都不会闪屏

网友:
信号是电视自己的界面和盒子接入的HDMI2的信号,这个蓝背景是选择的hdmi1的信道

网友:
闪屏归闪屏,看电视都能看,声音都正常,就是看的眼睛难受一闪一闪的

网友:
如何去掉保护,我试试去掉保护闪不闪,确定是不是灯条问题

网友:
应该LED 供电,看一下是电感升压还是电容!换!连带二极管一起换

网友:
你最好上个图看看,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网友:
LED灯条输出那里串上电流表看看电流是不是跳变不就知道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