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小6故障板无触摸无显示

楼主(2021-05-04):
无显示且无触摸,故障很少见,
先修显示,打座子值全正常,装屏打c2409-5.7v电压,电压异常,准备换显示电源,打开屏蔽罩发现显示电源周边有腐蚀,换完显示修复,依然记得前几天修个高度腐蚀显示电路修到r0702,感觉这个显示电路怎么可以这么简单,
正在窃喜测试机器无触摸,先打座子值,发现值完全正常,亮屏测c2405电压-7.5v,图纸是-12v.(以为是此引起,实际修好后电压还是7.5v)先换黑触摸,故障依旧,如果黑触摸没装肯定先打一遍焊盘值,已经安装,想换下白触摸,不敢确定,打开《宝典》,宝典也是这么说,拆了白触摸,打焊盘c8对地短,立马想到开始显示电源腐蚀边c1541腐蚀,拆掉立马不短,(开始装显示电源打过焊盘a1并不短,有可能是c1541腐蚀太严重不耐高温了)重新焊回白触摸,修复完必,
总结:如果老手因该可以凭经验找到的这个电容,新手找到这里有点难度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棒棒的!

网友:
很耐心的 查到问题   ,,,,

网友:
已经不是小白了

网友(2021-06-16):
总结就是  一开始 腐蚀的地方有问题呗  处理好了  感觉后面的都不用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