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F2A85XM-HD3 不定时掉电 不触发 小白维修 心路历程

楼主(2021-05-04):
首先,故事的一开始还要从技嘉A85这块备用的板子说起,采购了一块二手的A85板子来备用防止顾客来换板。结果某天,果然这块主板派上用场了,于是我报价后果断给顾客换上了“一线品牌”技嘉的A85,换完测试能点亮进系统。成交。顾客提机,票票到手。
随后顾客在不久告知我,电脑会不时自动关机,机器到手后各种排查,锁定主板问题。换完别的主板给顾客后。没有维修经验的小白我带着疑问在本网站找到同型号的维修方案,检测后发现同帖子里说的一样,正常VIN这几项供电的检测脚电压应为2v左右,而VIN2的2V电压过低,于是我也同样选择拆掉两个电阻并线到临近的检测脚。至此不定时关机问题解决,因为是通病,所以轻松秒杀,感谢前辈们的经验。本来事情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前几天有顾客要电商机器,我拿起这款A85装了个730上了独显,然后轻松交给顾客,以为这下终于好了。没想到就在昨天,顾客发来视频,开机风扇转了一下又关了。我心想,完蛋,这是cpu供电短路了吧?小白我也就会拆拆cpu供电的mos管。捡捡漏。
于是没多久机器回来了,我立马拆开机箱盖子检测。果然是触发就掉电。于是,我突然觉得这个宁静的夜晚需要一场绚丽的烟花来点缀一下,于是我拿起镊子短接了pson也就是绿线,风扇起转。看看我的电压表,此时主机功耗20W左右的耗电。这明显cpu没供电,当然也没短路。这就奇怪了,不是供电短路。(看来要凉凉啊,不能轻松秒杀了)我顺手按了一下开机键,功耗起跳到90W时,开机画面出来了。说明主板工作正常。就是某些检查没过关,所以io开机条件不足,关闭了开机的程序。于是我开始思考,这块主板之前也修过io旁边的电阻,会不会还是IO检测电路的问题?
于是我带着疑问量了一下电压,正常vin123的电压应为2v左右。发现VIN3 也就是对应126脚的电压为2.7V 这个好像和别的不大一样。

在多方确认后,我愉快的拆下了vin3两个分压电阻。然后把线并到了VIN2(此前VIN2已经被我并到了VIN1)于是出现了好玩的一幕,开机是不掉电了。(心理想着,这种主板给我来一车)没曾想当我点关机后,主板又自己开机了,风扇始终没停过。
于是我发现这样是错误的,会导致io工作不正常,无法产生关机的时序。我测量了一下焊下来的电阻,一颗15K 另一颗10K。阻值是和图纸一致的,为何电压会偏高呢?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我重新复原了电阻,这个过程很艰辛,因为我的烙铁头很大,不好焊接。焊完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确认电阻没虚焊,我再一次上电,这次居然正常运转了。我量了一下各项供电,VIN3的电压恢复到2.0v了,这下工作正常了,也能正常开关机了。
总结一下,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电阻的旁边就是主板的螺丝固定孔,很有可能是因为锁螺丝的时候导致了主板有一定的变形,致使vin3的对地电阻的对地脚脱焊,然后就会使得vin3的电压没有下拉而电压偏高。这也就是触发开机就掉电的原因。而我误打误撞的把电阻拆下来重新焊接也使得电阻归位,拉低了电压回到正常的2.0v。所以我想提醒各位的是,技嘉这个系列的主板的通病其实就是掉焊,虚焊。(当然,我也看到有人说电阻会老化导致阻值起变化从而影响到分压的电压不正确)哪怕是前面的vin2没有电压也是因为上拉电阻虚焊引起了。所以至此,在没动IO的前提下(其实动IO我也没备件),再一次的修好了这块主板。
好了,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写好了这个经验和大家分享,有空动动你的小手给我评分回复一下吧。需要你们的支持和鼓励哦。

网友A:
收藏做参考维修之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藏做参考维修之用

谢谢支持。

网友B:
这板子修了能收多少钱

网友C:
强制上电以后,还可以按一下PSON——这一招溜啊!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D:
这是P85-D3的图,看来同样EC的外围部分都差不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P85-D3的图,看来同样EC的外围部分都差不多啊

没错,主要是我用的那个软件没找到A85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修了能收多少钱

主要是没有板子。。拿他做磨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强制上电以后,还可以按一下PSON——这一招溜啊!以后可以试试

一个是上电,一个是触发开机时序。

网友F:
一般是并线 分压电阻换掉比较稳  于到过电阻挪开测量阻值正常 焊回去分压也正常  第二天又不正常了  换了电阻才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是并线 分压电阻换掉比较稳  于到过电阻挪开测量阻值正常 焊回去分压也正常  第二天又不正常了  换了电 ...

今天我又测试了一下,依然正常,谢谢你的提醒。我会注意的

网友G:
电压检测脚在楼主改电阻后又出问题,我觉得第二次楼主只是焊一下电阻又正常了,很有可能IO有问题了,不换IO恐怕过些天又出问题了。

网友:
从楼主维修思路看,哪是小白,高手了!楼主太谦虚了。

网友:
分析到位,很有可能IO有问题

网友H:
说半天就是一个VIN检测电路,我可是从头到尾看过来的,以为有新大陆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说半天就是一个VIN检测电路,我可是从头到尾看过来的,以为有新大陆结果...........

你对我的期望太高了,确实就是这个小问题,但是对我这种啥都不懂的来说,确实已经感觉踏进了门槛。因为我是压根没正统学过的,也是在这里学习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压检测脚在楼主改电阻后又出问题,我觉得第二次楼主只是焊一下电阻又正常了,很有可能IO有问题了,不换IO ...

我也不能确定io没坏。但是今天电脑顾客还没来拿,确实还能正常使用。就不知道顾客拿回去后会如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没有板子。。拿他做磨练

磨炼   拿笔记本吧 。有区别的

网友I:
自从我买了2盘电阻后再没修到过这类故障,以前各种找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I:
自从我买了2盘电阻后再没修到过这类故障,以前各种找电阻

那太遗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压检测脚在楼主改电阻后又出问题,我觉得第二次楼主只是焊一下电阻又正常了,很有可能IO有问题了,不换IO ...

事实上,好了,今天为止,没有再出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磨炼   拿笔记本吧 。有区别的

难度太大了,我这是捡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度太大了,我这是捡漏。。。

捡漏刺激,不赚钱 也搞着玩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自从我买了2盘电阻后再没修到过这类故障,以前各种找电阻

我买的IC一大堆  也没用,

网友:
留起好好研究

网友(2021-07-05):
学到了,多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