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110在BIOS中键盘USB都能用,但在PE菜单界面与系统界面就用不了

楼主(2021-05-04):
如题,麻烦知道的大佬支个招,万分感谢

注:刷过BIOS,故障依旧
注2:看到之前有人求助过,该提问者也说解决了,但没把解决方法发过来,希望知道的大佬帮个忙

网友A:
这个之前我遇到过换桥好过。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之前我遇到过换桥好过。你可以试一下!

电脑型号也和你这个一样的!问题也相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脑型号也和你这个一样的!问题也相同

大佬,这桥贵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型号也和你这个一样的!问题也相同

现在我又试了一下。发现换个硬盘装win10,进系统后,外接鼠标与键盘是可以用的,就是内置键盘用不了

网友:
问题补充:在win10界面,触摸板与键盘都用不了,外接鼠标键盘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这桥贵不?

不贵,拆呀,从旧板上找!这种旧板上多

网友:
可查一下LPC总线是否正常。
这个维修纪录供参考“Inspiron 5555板号LA-C142P,LPC总线LPC_CLK0_EC信号R449对地值一端为五百左右,靠EC那端为九百多。LPC总线异常导致键盘在BIOS里可用,在系统和PE用不了。换R449 OK."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直接换    加焊用不住

网友:
桥没坏,取下,重新植球焊上就OK了!

网友C:
这是个老通病了,不用怀疑,直接干就完了

网友:
比较特别啊

网友:
这个不是老通病了吗  直接换桥 一劳永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老通病了,不用怀疑,直接干就完了

好的,我去试试

网友:
感谢各位大佬的指点!

网友:
这机器修过几台,但是没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