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更改电路拯救LA-E251P主板

楼主(2021-05-04):
HP G4工作站笔记本主板为HP  LA-E251P   i7-7代,触发不加电,有时又偶尔能触发正常。
       搜寻了所有网络不见该机任何资料,苦逼了只能盲人摸象了!
        打开机子,拿出裸板观察主板主要芯片,以便寻找参考芯片资料借鉴维修。
加适配器测试,待机正常,有3.3V、5V、1.0V、1.8V待机电压,偶尔能触发正常工作,但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几率都是不触发。故故障部位就应该在待机电路、BIOS、EC以及南桥及其周边电路。待机芯片1285B,EC是NPCE586HA,且南桥、EC上分别挂有BIOS,所以此EC应该是本身没有资料的,其管脚定义是靠其上所挂载的BIOS来定义的。参考HP 主板上NPCE586HA的管脚定义和时序

EC待机条件:
1、供电:14、37、84、119,40、106脚为3.3V;58脚为1.8V;68脚为+3V_RTC大约为3V.
2、休眠:64脚为3.2V.
3、AC识别信号:74脚应为3.2V.
触发:
1、当按下开机按键时EC的73脚上应该有3.2V-0V-3.2V的一个低跳变PWRBTN#,
2、于此同时EC85脚上应产生一个0V-3.2V的高跳变电压形成南桥复位信号送给南桥RSMRST#,
3、在EC和待机电路均正常时EC还要从其1脚上输出一个3.2V电源好信号DPWROK给南桥,
4、从EC的4脚输出PWR_BTN_OUT#给南桥,
5、当南桥收到DPWROK和PWR_BTN_OUT#后就会发出SLP_S3#和SLP_S4#信号。
经测试对比发现DPWROK信号幅值不正常,基本上为0V,偶尔有时为1.2V。带电测量EC的1脚对地阻抗也有300欧左右的阻值,看来是板层内部有接触不良导致其电压不能正常跳变。加电后试着从EC的3.2V供电上给1脚引一个3.2V电压碰触一下发现1脚就能够从0V跳变到3.2V并稳定。随后按下开机键就能正常触发工作了,反复实验多次均能正常工作。
       可是没有该机电路图点位图,无法判断板层内电路以及接触不良点,只能想办法改电路了。

用一个P沟道管,将其漏源极分别与EC的3.2V供电以及其1脚相连,将栅极与EC的73脚相连,在按下开机键瞬间产生的低跳变电平使P沟道管瞬间导通将EC的1脚信号DPWROK拉到3.2V送给南桥从而让整机正常触发工作。经过反复开机实验每次均能正常触发工作。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基础好

网友A:
这样改了稳定吗?这样的机器也少见

网友:
电路高手

网友:
看的我一愣一愣的

网友B:
楼主参考的是HP那个主板?

网友:
人才啊,胆大心细

网友:
高人,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了稳定吗?这样的机器也少见

很稳定,至今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参考的是HP那个主板?

HP  X63的EC

网友(2022-09-12):
会不会主板电源头问题,这个好多坏头的

网友:
原有故障的电路是不是应该切断,就这样改了电路用久会不会有冲突有不开机?

网友:
来自: 广东深圳 来自 广东深圳
不是EC问题。DPWROK代表的EC电源好信号,其信号幅值是又外围电路通过一个上拉电路接入3.2V偏置电压。当EC待机正常后该脚为高阻态,经外围上拉电路形成3.2V电压信号送给南桥,要是EC待机不正常,则该脚为低阻态,经外围上拉电路形成0V电压信号送给南桥。 在此机中,EC待机状态下该脚为高阻态,但是信号电压幅值不稳定(0V-1.2V),估计是外围上拉电路接触不良或者电阻变质引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