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卡,准备加焊显存,请问报错

楼主(2021-05-04):
新手修卡,准备加焊显存,请问报错的是图中这两个显存的位置么?

网友A:
同时一个通道两颗 所有数据都报错不应该是单纯虚焊加焊能解决的吧!

网友:
是的,逆时针数,abcd,你这个四通道的

网友:
教你个方法,看跑测试的时候会闪一个红色的报错,有一行字会提示哪颗显存坏!

网友:
是的,逆时针数,abcd,你这个四通道的,你的就是A通道报错

网友B:
A卡测显存也是用的那个mats软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卡测显存也是用的那个mats软件吗

a卡tserver N卡的mats显存测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卡tserver N卡的mats显存测试

大工,为什么我用MATS 400版本进去了总是跑不了测试,命令有嘛?

网友:
跑mem的时候可以看得到是那一颗显存的问题的

网友:
对。就是那两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工,为什么我用MATS 400版本进去了总是跑不了测试,命令有嘛?

你测试的是什么型号卡用集显测试还是独显,用的什么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一个通道两颗 所有数据都报错不应该是单纯虚焊加焊能解决的吧!

我看到有一颗显存的锡球全部融化贴到焊点了,会是这个原因么?准备植锡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