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m2n mx se plus板电容

楼主(2021-05-04):
求助华硕m2n mx se plus板,供电部分有两个电容爆掉,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肯请有知道同行告知下,谢谢主
华硕

网友:
说句实话,这个电容的容量和耐压很容易估计出来。不过你要焊接,就要看焊台和技术了。

网友:
尽量大,能装下就行。

网友:
应该是内存供电部分的,6.3v1000或者1500

网友:
像6.3或16 1000到1500uf

网友:
用16V 1000uf左右准能用

网友:
你这帖子水的也太明显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估算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