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电动车充电器不转灯

楼主(2021-05-04):
不知道那里坏了,充电器不转灯,但是显示再充电!

网友A:
首先检查输出滤波电容,其次检查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
这个还有修的必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输出滤波电容,其次检查电流取样电阻

谢谢师傅指导

网友:
检查电流取样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