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7000维修

楼主(2021-05-04):
通病就不说了是2M电阻。但很多人换了不好。只要待机超过0.024基本没戏。方法就是把腐蚀处19V公共点切断,这里有微短路。然后用根线飞过去。

2M 电阻就不说了。台式机板上大把的IO附近 华硕的。维修心德分享大家只为一点下载分。

网友:
云里雾里的,要么就别说了

网友(点评):
修过的都懂没修的不要瞎BB。

网友:
写的什么意思 没头没尾的

网友:
其它你没有必要藏着掖着,想要不被客户看加个权限行了,你不说别人也会说的早晚的事,反过来别人还说你小气。。

网友:
楼主确实说得不清楚,一般都看不懂就没意义了

网友:
修过这机器的就知道楼主说的什么,CPU供电芯片外围电阻坏pr2908

网友:
腐蚀后。公共点板层容易出问题。待机偏高。我在第一次没处理好后。时亮时不亮,进系统灰屏。死机。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