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线,3.3V电压跳变,思路在哪?

楼主(2021-05-04):
这个电压跳变。如果是待机的话,我可以一个个拆。如果是这种橙色线3.3V跳。该乍办呢?

网友A:
你这不是找到问题了吗,就是你截图的这模块坏了,DVI和VGA线路。
VCC3阻值肯定偏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找到问题了吗,就是你截图的这模块坏了,DVI和VGA线路。
VCC3阻值肯定偏低了

我都拆了,就剩下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