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一端接地,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21-05-04):
我一般很明白上拉。

网友A:
有些电路不能空载,所以这个电路就是为了防止空载。导致pwm不稳定。还有一个电阻直接下拉到地,就是下拉电阻。

网友B:
见过一块b75主板上有这个电路,也是不明所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见过一块b75主板上有这个电路,也是不明所以。

技嘉的很多主板都有这个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很多主板都有这个电路。

专门用来浪费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门用来浪费电的

这是主板的一种保护功能。怎么说能叫浪费电呢。

网友:
要配合图纸理解

网友:
负载电阻,一般几十欧左右。防止电源输出端因空载而引起电压的波动

网友:
具体电路具体分析,没有唯一用途

网友:
下拉电阻:将一个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与地GND相连,固定在低电平。

网友:
这个通常叫稳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电路不能空载,所以这个电路就是为了防止空载。导致pwm不稳定。还有一个电阻直接下拉到地,就是下拉电阻。

俗称假负载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下拉电阻或者排阻吧

网友:
大神好多,学习了

网友:
下面不是有备注吗:FIX PWR MINMUN LOAD,防止空载的。

网友:
负载电阻,开关电源中很常见,根据输出电流大小来决定的,一般电流越大,负载电阻越小。

网友(2021-06-10):
下拉电阻,防干扰。

网友:
上边说下拉的不靠谱

网友:
费电电阻,保持电源模块或者器件的全负荷输出。

网友:
不是很懂 新手菜鸟 有 大神解释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