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AKAH

楼主(2021-05-04):
5脚贴片IC,丝印是AKAH,不知道具体型号,X宝上都查不到这个丝印,还请大神指教。。。。

网友A:
拍清楚一点  又看不到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清楚一点  又看不到型号

这已经是我最大能力了,芯片上本来就是不很清楚,我的第一个图片勉强可以看AKAH

网友:
好的   已经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