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 T440S 充电芯片BQ24760 手册

楼主(2021-05-05):
有台T440S,故障不充电,识别电池错误,插适配器正常使用。用的充电芯片是BQ24760RSBR, 找了很久也找不到这芯片的引脚定义和条件, TI 官网也没有。各位大神有这款芯片的数据手册吗? 多谢。

网友A:
论坛搜索哈,有资料:

网友:
大神有这款芯片的的说明书datasheet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搜索哈,有资料:

大神有这款芯片的的说明书datasheet 吗?

网友:
看看扩展坞内部有没有进水腐蚀  还有主板上有一个编码S2的小开关测一下  就在电池接口附近   还有这个机器是双电池的都看看吧  排除了这些因素再去排查充电电路吧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