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导通后的电压怎么判断

楼主(2021-05-05):
请问各位高手,二极管的导通压差是不是一般都是0.7V,
上图的VIN公共点电压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后变成7.8V,然后经过PD14后,二极管的电压会自动变为4V,保留
正负极0.7V左右的压差,是不是大部分的二极管都是这样。

网友A:
锗管是0.2,硅管是0.7V。

网友(点评):
锗管好像是0.3

网友:
这个叫二极管的钳位。

网友:
看二极管材质,一般0.2~0.7v之间

网友:
月饼老师亲自点评,楼主可以去购彩票了

网友:
0.7V只是一个粗略的代表值。不同型号都不同,具体要看它的规格书。这里以SR系列的来说:1A电流的情况下SR120的压降不超过0.55V, 而SR150则不超过0.7V,SR170不超过0.85V,SR1200不超过0.95V。如果电流小压降会更低,电流大则会更高。

网友B:
二极管在信号电路里,当它没有的,一坨锡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在信号电路里,当它没有的,一坨锡就是了

一般也就是防止高电压串到低电压电路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锗管是0.2,硅管是0.7V。

现在的年轻人估计很少碰到鍺管了

网友:
硅0.7锗0.3这只是理论值,实际上会有些误差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分析解答

网友:
硅管的压降是0.7V,锗管的压降是0.3V

网友:
7.8.为什么经过二极管后变成4了

网友:
lajidong说的不错,应该以管子的规格书为主。学习受教了。谢谢分享。

网友:
二极管把电压钳位在4v,负极电压3.3加0.7,不受后面电阻分压电路影响

网友:
“分压后变成7.8V,然后经过PD14后,二极管的电压会自动变为4V”,我想了解一下,如果正负极压差0.7v,二极管是怎么把7.8V变成4V的?

网友(2021-06-10):
pd14的作用是不让运放负输入端的电压飞太高 vin大于8v的时候按分压电阻算肯定很高了 有二极管会给他拉到3v多一点

网友:
开关管,开关电路精彩遇到,只有当vin存在时,3vpcu才能到达PU8,如果vin没有,则二极管截止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