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主板+3vsb大短路问题!

楼主(2021-05-05):
手上目前有华硕b85m-g plus主板4块,都是3vsb短路,5vsb电路正常,主板在不触发的情况下,测5vsb转3vsb p沟道mos管输出端对地电阻为0,一块主板卸网卡跟io后仍然短路,其他主板不想弄了,这4块板子都是一样毛病,3vsb短路,插电不触发,桥芯片发热,有的还烫手,有的不烫手但有明显热感,因为没有bga设备,也找不到,所以请教各位高手,是不是pch挂了????哎,如果挂了就没必要修了,现在芯片太贵了,感谢!!!

网友:
没什么例外桥挂了

网友:
好吧,今天不死心,想着4块板子,怎么着可以抢救回来一块吧,上烧鸡大法伺候,4块板子下来,都是南桥烧开水状态了,这下彻底死心了!话说b85板子烧南桥也太多了点吧!估摸着估计板子设计应该有缺陷

网友:
通病是桥.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