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3上电保护

楼主(2021-05-05):
去掉小4pin可以上电,在线测了三组上管D-S全部击穿。保守起见,上下管6个全部换了吧

拆出来后实测只有一个上管短路

6个都换了,材料多。

换好ok了

网友:
应该研究一下 为什么会坏  管子不行 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应该是电源质量问题

网友:
烧这么多管子,肯定是电源问题

网友A:
太浪费管子了,一般短路就一路供电短,修好就行其他不用管的。楼主还是得继续努力。有驱动芯片,换后还是短,就得换驱动,再短就把主控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浪费管子了,一般短路就一路供电短,修好就行其他不用管的。楼主还是得继续努力。有驱动芯片,换后还是短,就得换驱动,再短就把主控换掉。

呵呵。。。万一VRM芯片搞烧了你才知道什么叫得不偿失了哈哈。。。。MOS管多容易找关键还特别容易焊,经验来的啦哥们

网友B:
大哥你的表确实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的表确实该换了

用好多年了。而且我买了两个可充电电池,舍不得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浪费管子了,一般短路就一路供电短,修好就行其他不用管的。楼主还是得继续努力。有驱动芯片,换后还是短,就得换驱动,再短就把主控换掉。

想说的都让你说出来了

网友C:
感觉不换主芯片还是会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换主芯片还是会短路的

进系统测了1,2个小时一切都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