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供电管击穿短路会不会直接烧核

楼主(2021-05-05):
核心供电管击穿短路会不会直接烧核心?

网友:
有可能  不是每次都烧 运气好就没事

网友:
大概率会烧核心的

网友:
单个看运气,拉通算烧坏的就多了。

网友:
一半一半几率  不好说

网友A:
有35%的几率会烧核心

网友:
只能说是有概率,不能说一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35%的几率会烧核心

35%这个数据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
这得看人品了

网友:
看是上还是下

网友:
对喽~得看是上管下管

网友:
看人品,装上试试呗

网友:
会,但是不一定,看一下核心有没有发黑

网友:
烧核心的概率比较大哦。

网友:
换上有供电不亮基本上鸡鸡了

网友:
有几率烧,运气好就不烧

网友:
核心供电管击穿不一定是核心坏的,你可以先把短路的mos管拆了,在测一下电感的阻织

网友:
N卡核心供电出问题核心挂的机率百分之五十以上。

网友:
基本坏 不坏的也有但是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这个数据怎么得出来的?

一半一半吧,上管先烧,12直接进核心,核心必死,下管先烧,12V先对地,来不及进核心,核心就没事

网友:
上管击穿了,现在全板无1.35,0.95,1.8。有12,5,3.3。

网友:
现在核心阻值3.6R,基本凉凉了吧?

网友:
这个就要看人品了  多行善

网友:
肯定是烧的,显存供电短路也烧核心

网友:
看运气了,遇到过不少独显没事的,也许到过报废的

网友:
一般不会,毕竟核心内阻极低

网友:
上管击穿,输出电压过高芯片保护电路动作,就没问题,如果过压保护电路也坏了才会烧CPU等。

网友:
不一定,看运气。

网友:
可能会烧核心的

网友:
看运气了,各占一半吧。

网友:
大部分会骚掉。看运气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因为修的三块相同的显卡,0.9V和1.1V的,不知道是不是核心挂了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估计有惊喜。。。

网友:
我一直有个想法把所有主芯片的供电都安上比实际最大电压大个0.5V左右的稳压二极管在遇到大短路是不是能把烧核心的几率降到最低?不知哪位有测试过

网友:
如果是上馆 80包邮解君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