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不触发

楼主(2021-05-05):
一个联想S400板号LA-8951P,拿来的时候是不触发,按开关没反应,拆机,量隔离不过,PQ302没有公共电压,量公共点没有短路,量3V5V也没有短路,拆下主板,发现,PQ727的20脚供电电阻发黑,换掉,隔离还是没电压,于是换727,到处没找到,只有一个BQ725A,于是换上,隔离过了,有3V5V,按开关还是不行,没办法只有发727,三天后到货换上, 按开关,开机正常了。此机修复。

网友:
{:4_113:楼主厉害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