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10A硒鼓芯片问题

楼主(2021-05-05):
惠普110A硒鼓芯片很贵 不知道不换芯片行不,还有就是芯片上的电池干毛线的

网友:
没人遇见过?

网友:
但凡有价值去pojie的话奔图公司的耗材也不至于这么贵

网友A:
不换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换也行!!!!!

不换最多能加三次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