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瓶装焊油如何装进针筒

楼主(2021-05-05):
市场上焊油实在太多了,直接买针筒装最省事。
但是有时候针筒装也比较难推出来。成品都是pvc针筒。看很多高人都是玻璃针筒,那就是得自己分装咯。

求教大家是如何分装的。我试过用针筒直接抽取, 质地厚重的焊油完全抽不进去,稍微稀一点焊油倒是能抽进去一点,但是还是会混进一些气泡。这些气泡会引起麻烦,就是推焊油的时候难推,把针筒放一边之后,里面的焊油又会慢慢挤出来。

看到过有人说用风枪低温吹融之后再用针筒抽,这样就有个问题了,加热融化后的焊油会不会发生成分变化?

网友A:
同问加热会不会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

网友B:
放到加热台,60度,一会就化了,不装针头,直接抽进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放到加热台,60度,一会就化了,不装针头,直接抽进去

改天试试.. 之前也桶装的焊油灌倒针筒.. 好不容易填满针筒.  刚开始还凑活压的出来,后来很难推出来.. 后来就放弃直接用桶装

网友:
好办法,下次试试

网友D:
我一般不弄针筒里,直接松香和焊油混合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天试试.. 之前也桶装的焊油灌倒针筒.. 好不容易填满针筒.  刚开始还凑活压的出来,后来很难推出来.. 后 ...

这个方法可以,我试过了,不需要多高温度就可以有比较好的流动性了。大概就是六七十度。这个温度应该可以保证焊油成分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到加热台,60度,一会就化了,不装针头,直接抽进去

谢谢分享。此方法可行。已经分装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加热会不会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

低温加热就可以有比较好的流动性了,大概六七十度就可以。这个温度应该可以保证焊油稳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不弄针筒里,直接松香和焊油混合体

嗯,这个完全看个人习惯。看见过有高人是直接用镊子挑的

网友:
到底哪种焊油好用,淘宝上到处都说是进口的,鬼知道,559焊油真进口的用紫外线灯照是出蓝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天试试.. 之前也桶装的焊油灌倒针筒.. 好不容易填满针筒.  刚开始还凑活压的出来,后来很难推出来.. 后来就放弃直接用桶装

抽进1㎝高就行了,太多焊油凝固不好挤。用完在抽就行了

网友:
玻璃针管每个月都摔坏一个

网友(2021-07-16):
哈哈哈,和楼上一样,摔得我换注射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