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泰坦x1 板号:GI5KN4A

楼主(2021-05-05):
兄弟刚入门,到手一台GI5KN4A不能开机,由于没有图纸。只能按老办法测得桥1.05v电感二极值为0,3.3v系统供电二极值为56,撬开1.05v桥供电电感,3.3v二极值正常,擦去桥上的硅胶,才发现桥炸了。桥的型号为sr2c8,既然桥炸了,那就把桥彻底拆下来,拆下来1.05阻值530。3.3v恢复到360,
  接上电源后35v供电全出来了,测得桥供电也出来了1.04,系统待机电流为0.010,开关针脚有3.3v,试着开下机,居然有反应主板指示灯会亮
,15秒后掉电。且电流能达到 0.34a有点不明白。
请教大神们:
1不装桥能触发电流到0.34是否太高了正常不。
2 待机时桥1.05有供电是提前出来了吗,正常不。
3  炸桥后换桥后能好不

网友:
5666666正需要i

天意wx -3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正常换桥后,应该是OK了

网友:
6、7代桥待机有1V左右供电是正常。

网友:
优利得万用表,我今天刚退了一个,不准

网友:
换完桥后开机掉电,是否要重刷bios?

网友:
换桥 把原程序读取出来后改ME应该就OK了。。

网友:
这个情况正常的 没有桥可以触发 说明这个桥不是电压过高烧坏的 放心上新的 换me就搞定

网友A:
  图纸拿走不谢!

网友:
主板现在正常的,换桥,改M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拿走不谢!

谢谢您图纸,我全网都没找着,

网友:
二极值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拿走不谢!

谢谢大佬的无私分享。

网友:
想知道更多,就来迅维,来到迅维,你会发现很多维修

网友:
没有桥能上0.3,感觉供电有短路

网友B:
应该还有短路,没有桥,触发应该只有10毫安,待机没有3/5/1v,触发也就在20/30毫安,

网友:
重刷工厂BIOS 仍旧开机两秒掉电,桥电感二极值是23  是不是太低了, 待机仍然是0.009 ,是不是桥没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有短路,没有桥,触发应该只有10毫安,待机没有3/5/1v,触发也就在20/30毫安,

待机有3v  5v和1.05v

网友:
正常的,直接装桥

网友:
看清楚桥型号,千万别换成2C8

网友:
绝对会好

网友:
你没有做好吧,即使不刷BIOS也应该开机有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拿走不谢!

谢谢楼主图纸,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拿走不谢!

可以单独发个贴,全网你都一份

网友C:
这个桥不是sr2c8的    应该是sr2c4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桥不是sr2c8的    应该是sr2c4

确实是sr2c8   1.05v和3v  5v一起出来的。开机三秒掉电,bios也用合成的了。这两天重新换个看情况,谢谢大家支招,

网友:
山寨板子就是麻烦

网友:
BIOS都给你传上

GI5KN4A REV B2 1050 已改ME (2).bin

网友:
这板子都没有2C8的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sr2c8   1.05v和3v  5v一起出来的。开机三秒掉电,bios也用合成的了。这两天重新换个看情况,谢谢大家支招,

你换一百个桥2c8都不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换一百个桥2c8都不会好的

拆下来的旧桥是2c8

网友:
各位老师,刷工厂bios又换一个全新的桥上去,电流还是跑不上去,只能跑到0.45 ;又测得全板除cpu核心供电不出来其他都有,小弟木有办法了,请大神指点?

网友E:
你的板不是2C8的桥的,估计你的板U桥是后封胶
正常这板的桥是SR30W,7代的U,1050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板不是2C8的桥的,估计你的板U桥是后封胶
正常这板的桥是SR30W,7代的U,1050的显卡

小弟愚钝。什么是后封胶,机器别人没修过一手的,桥也是自己拆的,有点晕,请大师赐教。谢谢

网友:
可以,可惜没有下载积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的板不是2C8的桥的,估计你的板U桥是后封胶
正常这板的桥是SR30W,7代的U,1050的显卡

您好,希望您在指点下,交不了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希望您在指点下,交不了客户了。

谢谢老师!

网友(2021-06-14):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2023-11-20):
SR2C8?你确定? 2C8是桌面南桥啊  台式机CPU才上2C8  CPU改的?

网友(2025-05-18):
这正常的吧,,,,,,,,,,,,,,,

网友:
图纸收藏一下

网友:
表不行了 换福禄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