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989装不了系统求助大神指点

楼主(2021-05-05):
苹果A1989装不了系统,网络恢复不了,U盘启动不了,
不知怎么回事
提示:support.apple.com/mac/startup

网友A:
用11.2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11.2试试。。。。。。。。。。

"用11.2"指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11.2"指的是什么

苹果11.2系统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
确保U盘启动盘已经做好 多下载几个系统 安装不了时 去终端更改日期 具体步骤就不说了 懂的都懂 不懂的就不是同行了 不是同行的一律不教 不能砸同行饭碗啊 毕竟都得养家糊口糊口

网友:
建议用有线网试一下

网友:
确实不懂,既然不能引导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在找一台苹果本来刷机了。

网友:
网络恢复,命令改下系统时间,dns用8.8.8.8 114.114.114.144

网友:
系统版本低

网友:
版本不对

网友:
刷个t2就好 前天也搞了一台

网友:
刷t2固件就行了 铁子

网友:
就是网络问题。兄弟。不用纠结

网友:
怎样刷  指导下

网友:
Command-R:从内建 macOS 恢复系统启动。使用此按键组合来重新安装之前安装在系统上的最新 macOS,或使用 macOS 恢复中的其他 App。
Option-Command-R:通过互联网从 macOS 恢复启动。使用此按键组合来重新安装 macOS 并升级到与您 Mac 兼容的最新版本 macOS。
Option-Shift-Command-R:通过互联网从 macOS 恢复启动。使用此按键组合来重新安装随 Mac 预装的 macOS 版本或仍可用的最接近版本。

网友:
刷T2再找一台电脑,用c转c线连接上,做系统的机子进DFU,下载appleconfigurator刷试试

网友:
我有一台A1932也是这个故障,装不了系统,选盘符就会重启,网络恢复时间过完也会重启,进PE能认到硬盘台格式化就是装不了系统,个人不是专修苹果就发给了一个专修苹果的一个同行,检测说是T2坏了,换个T2价钱相当换一张主板,我想问问其他同行是不是真的?

网友:
长按开机键就可以启动U盘了,现在的新机器跟以前老款装法不一样的

网友:
一般网络问题换个网络在线安装,个别是T2问题要修复T2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