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战神z7m-ct5vh不定时黑屏,后接正常

楼主(2021-05-05):
神舟战神z7m-ct5vh不定时黑屏,外接正常;黑屏后屏供电没了,外接显示器正常,独显也正常,鲁大师还可以压力测试;查论坛通病但两个保险正常,下载个参考图改个电路 拆了q42,q44加了个r988电阻;拆q49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成果,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厉害 楼主技术精湛

网友:
思路很好,给你点赞

网友:
维修思路还是蛮清晰

网友:
谢谢宝贵的经验

网友:
经常遇到保险坏的

网友:
所以是改了电路?

网友:
这样改了后盒盖屏幕会灭么

网友:
能说下原理吗哥

网友A:
控制电路取消,直接一个电阻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电路取消,直接一个电阻过去?

是的,电路图预留一个电阻位置

网友:
没有vin?直接飞线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