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未来人类x611,自动关机,

楼主(2021-05-05):
客户拿来一个,,机器,,说自动关机,,可以进系统,,报警, 好几声,没数!!!一直滴滴的响,,小键盘,大写,和不知道干什么呢,,就是红圈里的,三个指示灯同时闪,过一会儿就自动关机了!!!!!!,有时犯病,三个灯闪,但没报警,有时还能好使,,好使的时候,,三个指示灯,不闪,,摸散热管温度正常!!!犯病时,显卡,cpu风扇狂转,就关机了!!!!我怀疑是EC,,但,没有把握,,还望大神指点一二,,灰以清,,还是不好使!!!!!!

网友:
这个EC是不是用程序啊?

网友:
设备管理,看下所有设备是不是都有,是不是正常。尤其是显卡,

网友:
  不关EC的事,

网友:
第一先看usb小八脚转换管有没有短路,这板子转换管短路可以亮会掉电,第二插显卡板地方有一个小六脚,修蓝天的都知道通病,直接拆了短接,第三插上显卡板看显卡电压有没有,进系统看认到显卡没有,第四换人换板,

网友:
找事找师傅修吧

网友:
进BIOS看一下独显有没有认到
独显BIOS版本号可以看到不、

网友:
风扇,显卡,总线

网友:
把CPU背面6个脚双MOS管换了就好

网友:
这个图纸不好找,盲修吧

网友:
ec一般坏的少。从新刷个bios看看,检测一下是不是通病

网友A:
好使了, ,,发现一个小小的细节,,不好使的时候,点,电脑属性,,cpu,内存,多少,没有显示,,,拆机笔记本,,量显卡,电感,阻值,,显卡下边的六角小管,周围加焊,还是不好使,,最后,,两个内存条,拆下来,,用A4纸擦内存,tmd居然好使了!!!属性信息都出来了,,演了,两天, 什么毛病没有,,显卡驱动也好好的,刚开始,没想,擦内存!!!根本就没怀疑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使了, ,,发现一个小小的细节,,不好使的时候,点,电脑属性,,cpu,内存,多少,没有显示,,,拆机笔记本,,量显卡,电感,阻值,,显卡下边的六角小管,周围加焊,还是不好使,,最后,,两个内存条,拆下来,,用A4纸擦内存,tmd居然好使了!!!属性信息都出来了,,演了,两天, 什么毛病没有,,显卡驱动也好好的,刚开始,没想,擦内存!!!根本就没怀疑过!!

我勒个去

网友:
查温控芯片

网友B:
这个可能是内存的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是内存的事吗

这个机器,还没取走,,现在还在烧鸡,,啥事没有!!!!当时,,我第一反应,卧槽!

网友:
独显没认到 就会自动关机

网友:
一般情况要去测显卡芯片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