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 代码卡55

楼主(2021-05-05):
同行送来一台A1502 板号 820-4924-A 轻微进水 处理后 开机加电。 有跳变 感觉该亮机了 就是屏幕没反应 ,接LPC总线跑代码 47-55-12-50 有时候47-55一直不动 电流0.8A 。卡55好像是usb 过流问题 但是测的信号电压正常。有大师给个建议,是不该干cpu了

网友A:
代码55应该是内存啊!外接键盘按大小写切换灯有反应没

网友:
对,台式机55基本是没过内存,还有桥也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码55应该是内存啊!外接键盘按大小写切换灯有反应没

看代码跑的挺多,估计过内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