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9卡logo重植CPU硬盘无效经验

楼主(2021-05-05):
  小米9 855CPU虚焊通病了,卡logo自动关机这种问题一般重植CPU就能搞定。今天接了一个同行的小米9,他自己已经把CPU重做了一遍,开机还是卡LOGO,到我手上我还是重植了CPU硬盘,但故障依旧,卡MI字第一屏,一般的维修思路,基本是字库的问题或者系统问题,查了网上案例也说是刷机尝试,奈何这个机子要保资料。
  直接说故障点,电池座子问题。
  这机子要认到电池或者温控参数才能进系统,否则卡LOGO或者降频,这个同行估计是上了通用的开机排线,把电池座子撑大了导致信号接触不良,类似于苹果7 8屏混装的结果,直接换座子或者把通信针脚掰回去就ok,提供点经验给各位参考

网友(点评):
好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思路清晰,细节决定成败:aiqian::aiqian:

网友:
可以的   不然就是纠结死磕CPU去了

网友:
这个细节分享的到位

网友(2021-06-15):
厉害啊,这样都可以,我怎么没想到呢!

网友:
这个我是不会修 。

网友:
学习到细节了。

网友:
厉害这都可以发现

网友:
谢谢分享!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