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pu供电芯片怎么图纸上有2个PG?

楼主(2021-05-05):
这个cpu供电芯片怎么图纸上有2个PG?

网友A:
可能有一个没启用

网友B:
一个核心,一个核显。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有2个电压嘛

网友:
有两个电压啊

网友:
估计一个是另一个的垫底---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一个没启用

结合外部标注名称,一个Vcoer PG,一个GFX 集显PG

网友:
cpu核心电压的pg和  集显的pg

网友:
一个核心供电,一个核显供电,两路供电肯定是两个pg

网友:
下面那个没装,大哥。

网友:
不知道芯片什么型号,也不知道是哪个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核心,一个核显。应该是这样的

关键是我只晓得CPU的PG,作用是去到了南桥。与IO的电源灰色PG结合.为了产生真正的cpu供电而来。
集显的PG,我真不晓得。

网友:
芯片控制了两个供电,那有两个PG就正常啊。

网友:
主板型号写出来啊,

网友:
楼主应该多读书啊

网友:
下边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