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980TI黑屏卡B2搞不定求助大佬们!

楼主(2021-05-05):
故障:GTX980TI公版显卡,开机卡B2不亮,集显进系统能认到显卡核心,但没BIOS信息,自然没办法刷BIOS也跑不了MATS显存测试。

          测各项供电正常(核心0.92V,显存1.39V,上电久一点会变到1.58V),核心只开启两项供电,核心供电主控NCP81174 PSI脚电压1.68V,应该工作在节能状态。

         接不接6+8P状态一样。由于卡B2认核心不认BIOS。示波器测BIOS1脚片选有波形,2脚SO也有数据波形输出,6脚时钟一样有波形。
         但似乎只有一段波形后就卡死了。卡在B2过一会屏幕会亮绿灯有背光不字符显示,也跳不过B2.

          拆了BIOS编程器刷了两三种公版BIOS无果。

         显卡整卡进过烤箱烤板,烤板前也彻底清洗过(洗板水灌进GPU,显存里面),最后加焊了GPU,故障还是一样。

         对着网上找来的高清图,仔仔细细对照确定没有掉件,缺件或元件损坏,关键点阻值都打了,比如BIOS三个引脚二极体值都是500多挺正常的。

         难道只有GPU坏一条路了?望大神指教感谢!!!

网友A:
进烤箱和进炼尸炉是一个下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烤箱和进炼尸炉是一个下场

烤箱温度不高的,是防加焊或重植时芯片爆锡或PCB鼓包。110~15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烤箱温度不高的,是防加焊或重植时芯片爆锡或PCB鼓包。110~150度。

核心要先7.8十度越热三分钟后进行不用加助焊剂上面220下面280感温线放在芯片旁边干煮,

网友:
还不能碰芯片

网友B:
加焊还没加焊坏芯片,故障还是一样,就是卡B2自检不过

集显带进系统能认到核心,认不到BIOS,奇芭的是装NV驱动能装上,设备管理器提示该设备运行正常。。。

但是GPUZ看显卡频率全是0。感觉还是GPU的问题,各项供电都查过了。

PEX1.05V,显存,核心,还有个V5G18的1.05V输出,显存3分之2VREF,5V 3.3V全查过了,都没发现问题。
晶振27M波形正常。

显卡是插在转接板上测的,PCIE跑1X,和接口也无关。换主板一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焊还没加焊坏芯片,故障还是一样,就是卡B2自检不过

集显带进系统能认到核心,认不到BIOS,奇芭的是装NV驱动能装上,设备管理器提示该设备运行正常。。。

但是GPUZ看显卡频率全是0。感觉还是GPU的问题,各项供电都查过了。

PEX1.05V,显存,核心,还有个V5G18的1.05V输出,显存3分之2VREF,5V 3.3V全查过了,都没发现问题。
晶振27M波形正常。

显卡是插在转接板上测的,PCIE跑1X,和接口也无关。换主板一样的问题。

我的750TI  1.8伏是一个8脚芯片供给核心的,从插槽那边进核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还没加焊坏芯片,故障还是一样,就是卡B2自检不过

集显带进系统能认到核心,认不到BIOS,奇芭的是装NV驱动能装上,设备管理器提示该设备运行正常。。。

但是GPUZ看显卡频率全是0。感觉还是GPU的问题,各项供电都查过了。

PEX1.05V,显存,核心,还有个V5G18的1.05V输出,显存3分之2VREF,5V 3.3V全查过了,都没发现问题。
晶振27M波形正常。

显卡是插在转接板上测的,PCIE跑1X,和接口也无关。换主板一样的问题。

BIOS可以拆下来用编程器烧录器刷的,我有一个简单的XYW10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750TI  1.8伏是一个8脚芯片供给核心的,从插槽那边进核心的。

多谢指点,确实,这卡上我没发现有1.8V。

脑残了,980TI有1.8V供电吗?没发现有这样的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指点,确实,这卡上我没发现有1.8V。

脑残了,980TI有1.8V供电吗?没发现有这样的供电芯片。。。

我都全部拆下显存,插上显卡都可以进系统,进系统时花瓶,分辨率只有800/600,我的是因为也是点不亮,我就全部换上新显存,可以点亮了但跑测试,全部显存报错,我又全部拆下来,全部打显存对地阻值除了每片有两个空脚都有阻值,又插插槽阻值也有3百多,我又焊上全部显存,又是全部报错,我才加焊一下核心,居然只发现一个显存坏了,这个显存是我用旧的,因为新的被我植锡时弄坏了两个脚所以就换旧的。集显也可以跑测试的,是你看修显卡视频少了,普通版今日头条,任师电脑网修课。

网友:
我的980ti,现在能输出视频,但是设备管理器检测不到,然后一会儿就黑了

网友:
GPU重直球看看

网友:
pcie接口呢?复位呢?

网友:
换gpu吧,大概率是GPU挂了。

网友:
显存颗粒问题吧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期待结果.

网友:
高端卡难修啊

网友:
你拿BGA加焊指定好

网友:
加焊一下呢

网友:
黑屏卡b2,10块有9块是核心

网友B:
已把12片显存全拆下来重植,装回去故障依旧,变都没变,铁定是GPU核心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把12片显存全拆下来重植,装回去故障依旧,变都没变,铁定是GPU核心问题了!

如果是我宁愿去重植核心也不愿意去拆12颗显存,搞显存太费时间了

网友:
这么弄 都没有修好 怕是真的坏了 不行的话卖芯片吧

网友:
估计是核心问题概率大了,我有一片核心缺角的GTX760也是这个状态,用集显进系统能认驱动也正常,就是单独点不亮

网友:
卡已转手卖了,谢谢大家,重植核心工具不行,红外BGA干一个废一个。

其实最怕的是:拆下核心发现一堆掉点,那就

网友:
显卡学习的路上!

网友:
没跑显存吗,

网友:
核心大概率

网友:
gpuz抓图啊,

网友:
插眼,蹲后续

网友(2021-06-28):
换GPU 还有必要么?除非有料板

网友:
学习了 这种都是疑难杂症了

网友(2021-08-24):
如果全部供电正常,bios有信号,一直卡B2完全没有视频信号,多数bios不对

网友:
任师电脑网修课

网友D:
核心供电问题吧,没有节能志开启两项供电一说,我980ti 12项供电开机全部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核心供电问题吧,没有节能志开启两项供电一说,我980ti 12项供电开机全部开启

谢谢提示,确实,不过卡早转手卖了。

那卡核心做过,当时手上也没同型号的DRMOS,所以就没修了闲鱼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