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SMAX机子到手无基带,换了射

楼主(2021-05-05):
XSMAX机子到手无基带,换了射频以后基带出来了,显示无s im卡,插卡一直正在搜索,基带串号都有,就是不出信号。外配排除了,有点懵逼求助大神给个思路。 #苹果无服务#

网友:
修功放,这个关联的比较多,要查

网友:
学到了  很有用

网友:
挨个芯片换一边

网友:
换个下层不就好了

网友:
信号部分没有必杀

网友:
先查2g 功放

网友:
以前没基带我也换过射频.. 还是无基带.. 有这功夫.. 搬板早搬完了..   拆卡座装回去麻烦

网友:
还是建议换下层,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换下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