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燃7000 14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5-05):
接机上表,大短路,拆机,发现烧屏座子了,问客户是不是养猫,回答是

,开始维修,拆了座子,还是大短,挖吧,挖到不短路,量了阻值正常,屏供电脚烧没了,再挖出来17v电,料板拆一个座子,装上座子,开机花屏,一闪一闪,以为座子没装好,加焊,还是花,比之前好一些了,抽根烟放松一下,想到原屏线带耳朵,剪了屏线的耳朵,插上ok不闪了,亮机了

网友A:
新人发帖,有点乱,这期间开机有一个现象,指示灯两黄八白

网友:
不错的进液维修

网友:
看来还是接触不好,幸亏楼主胆大心细,才能起死回生,恭喜楼主修复

网友(2023-07-17):
引用 网友A:
新人发帖,有点乱,这期间开机有一个现象,指示灯两黄八白

我好像也这样 刚开始花屏捶捶好了 后来不开机了 看了下电池鼓包了 换完电池用了2个月 出现两黄八白类似的情况不亮屏 然后我给主板电池扣了放电,然后彻底不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