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9 270x显卡遭折腾损坏,怒改供电MOS管

楼主(2021-05-06):
某鱼收了一片蓝宝石r9 270x,据卖家描述都是正常使用后点不亮的,然后他自学维修没修好,说只动过一个芯片,所以就买下来了。
到手后发现,好家伙,到处动过,感觉又入了一个大坑,不过我没修过显卡,想着练练就算了,百来块懒得退了。
之前的图片没拍,成品就在下图。把铁壳的mos管,改成现在常见的,pwm小芯片坏了一个,应该就是不亮的原因,刚好手上有这个芯片,换上后测试上管G极,所有都统一了,就上电测试了,一次点亮。最上面是显存供电,他说的只搞过的芯片就是显存供电芯片,后面发现背面的三颗核心pwm芯片全焊过,还搞掉了电阻,都被我补上了,过程就别提多酸爽了。有两个上管装的是小mos管,因为普通的太长了,会连到上面电容的接地脚。
改得不好,请多多指教

测试一切正常,娱乐大师跑分10万

网友:
这费不少时间吧

网友A:
电容都不要了?这样就可以用了吗?

网友:
第一次改有点慢,以后再碰到 这种,就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都不要了?这样就可以用了吗?

大电容后面都装上了,把预留的空脚位都补齐了。

网友:
清理过后,把电容补上。再把散热块一装,完美!

网友:
这个方法好!感谢分享!!!

网友:
这种乌龟壳又贵又不实用,这样改的太牛x了

网友:
这个费時不少,谢谢分享。

网友B:
华硕 R7 260X df 1gD5谁有BIOS

网友:
你太有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 R7 260X df 1gD5谁有BIOS

官网下 我有2g的

网友:
没必要吧,乌龟壳换好就是了,这么太废时间了,练手可以有。

网友:
问下楼主,拆电容的电烙铁功率多大?设定温度多少?

网友:
即费时又费力~~这是几修的?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