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系统安装

楼主(2021-05-06):
为什么安装了系统后,键盘鼠标都没反应了。要下载什么驱动吗?

网友:
进系统后键盘鼠标没反应,查看设备管理器驱动情况

网友:
正常安装都是自动识别的,没装好驱动

网友:
那如果在安装一次系统会不会有用

网友:
usb还是ps2的

网友:
USB驱动的问题,去官网下最新的驱动,在PE下注入就好了

网友:
win7没有usb3驱动,装win10或者用驱动总裁在pe下注入,不过有可能不成功。

网友:
有些东西是自动装的

网友A:
键盘鼠标一般不用驱动就能用的,要是装完就不能正常启动的,换个好的系统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鼠标一般不用驱动就能用的,要是装完就不能正常启动的,换个好的系统装。

我下载了个驱动总裁下载了主板的usb口的驱动就能用了

网友:
用win10吧,有原生的usb3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