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码激不活用这个免费工具WIFI 蓝牙地址查询恢复工具

楼主(2021-05-06):
因为硬盘故障或其他原因导致丢失蓝牙WIFI地址的,可以使用这个小工具来读取原机蓝牙和WIFI。要求越狱和Mac OS。可读取序列号,蓝牙地址,WIFI 地址。

网友:
以前要买                 现在都可以自己查感谢

网友A:
好像对苹果系统也有要求的.. 不能低于多少系统忘记了.. 不想装新系统老电脑了

网友B:
也有WIN系统版本的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像对苹果系统也有要求的.. 不能低于多少系统忘记了.. 不想装新系统老电脑了

这个系列的软件,作者原话说最好是10.14.x系统,其他办法是试验性的。所以,也不是说完全不行,可以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WIN系统版本的软件

是的,好像叫HW reader。读出来好多个文件。要去某个文件里去找地址信息。但是这个Mac的软件是可以直接显示地址信息,有Mac系统的就更加便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系列的软件,作者原话说最好是10.14.x系统,其他办法是试验性的。所以,也不是说完全不行,可以试一试。

我试过苹果系统.. 我的是high sierra 不行..  需要
更新到catalina..   老款的电脑凑活用.. 等会新系统发热大就没更新

网友D(2021-06-08):
在哪可以下载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