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pciex16的供电问题

楼主(2021-05-06):
有块ga770td3l ver8.8主板pciex16的供电,在独立无供电显卡使用不正常,而且cpu的供电发烫,但使用独立供电显卡则不会出现以上问题,请问是什么出现问题?

网友:
从你描述的情况看应该是PCIE16插槽出了问题。插槽供电是否正常。簧片接触是否正常。时钟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