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故障检测结果

楼主(2021-05-06):
检测结果看不懂这些花花条条。请教大师分析一下。

网友:
学到了  很有用

网友:
是不是用的版本不对

网友:
给人一种未识别的感觉,是不是安装有问题

网友A:
第一,没说明显卡型号
第二,可以用集显看下结果,再发。

网友:
学到了  很有用,我来试试

网友:
有没有直接加热下主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没说明显卡型号
第二,可以用集显看下结果,再发。

扫描完,可以直接把线插在主板上?还是说要设置什么

网友:
花屏看不清用集显跑测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扫描完,可以直接把线插在主板上?还是说要设置什么

扫描完可以关机,用集成显卡进去看下上次的扫描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扫描完可以关机,用集成显卡进去看下上次的扫描结果

哦哦,明白明白非常感谢

网友:
结果发上来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用集成显卡进去看下上次的扫描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明白明白非常感谢

也可以在系统里查看mats目录里面的report.txt文档

网友:
用集显看结果

网友:
我很纳闷,说学到了的,学到啥了?

网友:
麻烦知道的  都说下命令

网友C:
不好意思。忘记了写显卡型号。这个显卡是MIS GTS250暴雪III 1G显卡。我只测试了这个画面。不知道命令使用和保存命令是什么。好象文件夹里面没有txt文件。是我根本不会的原因。版本不知道怎么分的。因刚刚学习这个软件,所以不会。感谢各位大师和维友们的参与和支持。多给我指教。

MSI
这种花屏你有没有测试过显存供电 微星有一款没有显存供电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忘记了写显卡型号。这个显卡是MIS GTS250暴雪III 1G显卡。我只测试了这个画面。不知道命令使用和 ...

这个显卡是在开机时轻微花屏。而不是进系统花屏。

网友D:
集成看结果
lrlssapsyv
集显对吧!问题是怎么保存。不知道命令啊!操作流不知道。是不是重启后进集显。还是怎么操作。我只做了测试启动盘一开机就自动测试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集成看结果
集显对吧!问题是怎么保存。不知道命令啊!操作流不知道。是不是重启后进集显。还是怎么操作。我只做了测试启动盘一开机就自动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