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这是我自己用的一块主板

楼主(2021-05-06):
各位大师,这是我自己用的一块主板。本来用的挺好的,自己突然就罢工了,自己修了好多天了,没找到毛病,请大师赐教。换过IO,问题是slp3始终是高电平3.3,pwerbtn#能拉低(如果不插12v能触发,插上就不行)。slp3应该是触发以后有桥给IO,不明白没触发也是高电平,准备加焊一下桥看行不行。

网友:
slp3始终是高电平3.3  这个是正常的
如果不插12v能触发,插上就不行    这个现象应该是12V有短路

网友:
重点查CPU供电

网友:
二楼已经说出故障

网友A:
测一下cpu供电是不是短路了,cpu也有可能烧坏了

网友:
谢谢,只要上12v就不触发,不上12v触发也坚持不了1分钟。

网友:
即便是不插12v也是触发之后转不了1分钟就停。

网友:
CPU供电短路了

网友:
支持取桥看结果。

网友:
Cpu供电短路了

网友:
上12V短路,肯定是CPU那一块的问题,有假负载的话测试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上12V 保护,我也碰到过CPU供电没短路的情况。无奇不有,

网友:
有没有短路测阻值,测CPU旁的电感对地阻值就知道了。如果不确定短路上假负载测电压。也许ATX电源坏了不能带负载吧。

网友:
还有,不触发或上电保护,测3大触发信号,用表监测有没有发出ATX_PSON#信号?还是发出后瞬间又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cpu供电是不是短路了,cpu也有可能烧坏了

我就修的一片华擎b85,cpu供电短,带U对地值几乎为零。修好供电,上我的u,死活不跑码…搞死我了

网友:
这个板子通病好像是IO上面这个330排阻

网友:
12v的vin有没有被拉低,拉低就是有短路咯

网友:
开机后SLP-S3一直为高电平是正常的,如果没按开机就一直3V绝对不会是正常的

网友:
有些主板不按开关前slps3高电平也是正常的,你还是要重点查一下cpu供电,而且你的cpu也很有可能挂了

网友:
目测CPU供电短路可能性高

网友:
测量SIO的50脚,检测12V是否正常的,电压测量的模拟输入(范围:0至2.048伏)

网友:
测slp s3是否有高低高变化 如果没有查南桥待机条件

网友:
故障依旧,真的不知道从何下手了?没有一点规律。有时候上电转个1分钟就停了,再开机没反应了,把电源关掉过一段时间就又触发了。有很多师傅问vcc正常吗、EN正常吗、……主板都不触发,没法测正不正常。前段时间我不是说slp3#始终是高电平吗,触发前和触发之后没有一点变化。但现在不触发的时候又一直是低电平了。

网友:
明显CPU供电短路了

网友:
我也在急切的等待结果,因为,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请找到原因后给说说看

网友:
会的,相互学习。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短路了,小心不要再装cpu上电了,分分钟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