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6 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1-05-06):
小米6 不开机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 小米6

  【故障现象】:不开机

  客户描述说手机使用中出现关机,再次开机就开不了了。

【维修过程】:
  手机是使用中出现的不开机,那么很有可能是主板出现问题导致的,接到机子,接充电器没有反应,拆开机子,接可调电源看一下开机电流,发现触发只有27毫安,像这种开机电流,一般都是电源输出供电有问题才会有的。

  接下来,我们拆机检测看一下是哪路供电有问题导致的,测量中发现有一路供电是对地短路。

  我们打开鑫智造看一下是什么供电电路短路了呢,查找图纸发现是VREG_BOB供电短路。

  接下来我们烧机查找看一下短路元件,发现是一个滤波电容C615损坏导致的,直接镊子挑掉。

  VREG_BOB 供电对地阻值恢复正常。

  处理好之后,装机测试。

【维修结果】:
  开机正常进系统,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VREG_BOB供电电路的上滤波电容C615短路导致的不开机。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深圳维修部)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
做个标记,万一用上

网友:
刚好有个一样的  我来看看

网友:
这个绿波电龙这么厉害啊

网友:
遇上捡钱活了!

网友:
电容短路还会定电流?手机没啥原理可讲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图纸上不是标着VREG_BOB供电电路旁有个C615的一端接地的保险电容吗?不是应该首先怀疑这个电容吗?为什么还要烧机检测呢?直接测量这个电容是不是对地就行了啊

网友(2021-07-21):
大电流烧掉的电容我愿称之为黄金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