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 R30开机掉电,不重启

楼主(2021-05-06):
开机秒掉,不会重启,再次开机也是秒掉电。
IO IT8620的46脚5VAUX_SW没电压输出

49脚和53脚有3.3V

U1  3脚在待机时有1.5V,开机掉电后就变成了0V

强制拉低绿线,IO电压检测也正常2v

请大师指点一下,还有哪些地方会造成不出5VAUX_SW信号。

网友:
IO条件查下,

网友A:
io有问题,这查一下它的输入输出条件

网友:
高手指点,学习了

网友B:
师傅能具体说下好不?我是在好板上测了IT8620E在待机和开机时的所有电压做了对比,供电全部正常,104脚PWRBTSW和101脚O_PWRBTSW都有高低高变化,4脚VREF/2.5V这些都正常。在什么信号正常后,IO才,输出5VAUX_SW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有问题,这查一下它的输入输出条件

师傅能否告诉我查输入和输出条件不?在什么信号正常后IO才输出5VAUS_SW信号?

网友:
只有一个时序一个时序的查。

网友C:
开机秒掉,不会重启,再次开机也是秒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秒掉,不会重启,再次开机也是秒掉电。

是的。不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D:
5VAUX_SW正常就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AUX_SW正常就是低电平

请问师傅,在待机时5VAUX_SW信号是0V,开机后应该有4.5V左右,这才正常是不是?现在的板就是开机后不出电压。我对照好板的IO在待机和开机时的电压,全测了一遍了,坏板就没有5VAUX_SW电压,其它都跟好板电压一样。

网友:
换一个IO看看

网友:
这几个电阻换掉

网友:
谢谢!我试试。结果告诉你

网友(2021-07-04):
楼主快快参考我的回复。这个有可能成为通病。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师傅能具体说下好不?我是在好板上测了IT8620E在待机和开机时的所有电压做了对比,供电全部正常,104脚PW ...

我的修好了,是U1的第12脚电压比13脚电压高引起的温度误保护了,EC的94脚0.99V被拉低了,U1的12脚电阻分压820欧和1K电阻不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的修好了,是U1的第12脚电压比13脚电压高引起的温度误保护了,EC的94脚0.99V被拉低了,U1的12脚电阻分 ...

老师,我的问题还是没有修好。U1的第三脚原来上1.44V, 2_5LEVEL电压实测只有2.44V,测8620的第四脚VREF也是2.44V,我现增大R188的阻值,电压可以到1.52V,但还是开机掉电。
U1的第六脚电压又有1.05V

还是修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的问题还是没有修好。U1的第三脚原来上1.44V, 2_5LEVEL电压实测只有2.44V,测8620的第四脚VREF也 ...

你的问题应该不在这里,查EC的94脚温度检测到了哪里,先把这里还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的问题还是没有修好。U1的第三脚原来上1.44V, 2_5LEVEL电压实测只有2.44V,测8620的第四脚VREF也 ...

我修的那块板子这个U1是14个脚的。你这个应该和我的不是同一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的问题还是没有修好。U1的第三脚原来上1.44V, 2_5LEVEL电压实测只有2.44V,测8620的第四脚VREF也 ...

N_-THRMTRIP这个信号你可以断开试试N_-THRMTRIP这个和PCH_1.05V是一起的,你这个版本的VCC1_05_PCH通过WR8上拉如果VCC1_05_PCH这个电压没有正常产生肯定是秒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的问题还是没有修好。U1的第三脚原来上1.44V, 2_5LEVEL电压实测只有2.44V,测8620的第四脚VREF也 ...

我估计你这个板子要么桥1.05V没有产生或者产生了电压但是高了或者低了,所保护了。重点修U1B这个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的问题还是没有修好。U1的第三脚原来上1.44V, 2_5LEVEL电压实测只有2.44V,测8620的第四脚VREF也 ...

谢谢老师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的问题还是没有修好。U1的第三脚原来上1.44V, 2_5LEVEL电压实测只有2.44V,测8620的第四脚VREF也 ...

我这块板是开机电压(内存、桥。CPU电压没出来)出来就断电了,强制开机内存和桥电压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