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364wA显示器开机花屏一个小原件完美修复

楼主(2021-05-06):
今天客户带来店里一台联想L2364wA显示器 通电开机花屏,初步判断屏的问题   拆机检测电源板和驱动板电压都正常,更换驱动板故障依旧  问题就锁定在屏幕上,拆机屏发现屏主控芯片和旁边的L1  100电感发烫很厉害,怀疑屏板哪有短路  经过测量发现c103不正常   更换后通电测试显示正常,就一个小小贴片电容导致的开机花屏

网友:
用烧机大法会不烧电感!

网友:
建议还是把这个电容一起安装上,虽然有C102,多一个滤波比较好。

网友:
分析到位,技术无止境

网友(2021-10-20):
碰到一台一样的问题,直接秒杀!感谢楼主发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