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师知道LPC_CLKRUN_L这是什么信号

楼主(2021-05-06):
有没有大师知道LPC_CLKRUN_L这是什么信号
信号

网友A:
不是LPC总线的时钟吗
ZHANGZUODA
现在这个没有波形另一端有3v 组织正常 不知道这个信号正常否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LPC总线的时钟吗
现在这个没有波形另一端有3v 电阻10K正常 组织正常 不知道这个信号正常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