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汉求助,七彩虹c.h61u v27网卡不亮,是因为这里坏了吗?

楼主(2021-05-06):
门外汉求助,突然发现网卡不亮了,之前就是拆板做了下清洁,用牙刷和一个比较硬的长毛刷子刷了。
现在发现图中这个FL1一端翘起,网卡不亮。
该小原件可以看到里面的线圈,百度了一下应该是滤波电感????
请问大佬,是不是换了这个网卡就应该好了?
怎样知道他的具体型号?或者是代换型号?

网友A:
fl一般是供电保险,可以短接应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
fl一般是供电保险,可以短接应急

感谢回复!但是我看里面有线圈,更像是电感,不像保险丝啊?

网友B:
找个差不多大小的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差不多大小的换上就可以了

谢谢大佬,问题是,这是个什么东西啊?今天在百度贴吧看到昂达的h61n也有这个一模一样的东西

网友:
这个是昂达h61的主板,网卡附近也有一个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