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a 5 pro 进水无信号

楼主(2021-05-06):
手机卡托位置入液导致天线组件U8201焊盘腐蚀无信号。

清除焊盘腐蚀短路,重焊后信号恢复正常。

网友:
信号前端放大IC的对地滤波有短路,进水导致的无信号,华为有好多小板上也有类似的芯片。接上小板也会无信号,要先排除